华硕x42j 掉电 哪位大婶遇到过

楼主(2015-03-03):
x42j 进完系统一会就掉电 在开机电流只上到0.7 不亮 会是什么原因
华硕

网友:
先三板斧此后在说,刷bioS 干显卡和桥

网友:
机器通病是BIOS ,刷过不行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电压都起来了吗?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做桥

网友:
是否是K42jp么?

网友:
显卡供电有没有

网友:
一般是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吧

网友:
我说我换过桥好的,你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