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PHANTOM 500W 无输出

楼主(2015-03-03):
一个ANTEC PHANTOM 500W 零噪音电源,已经正常使用快5年,还没出现电容爆浆等现象。
昨天正式停摆。
用万用表测量紫色线和绿色线均为5V,短接绿色线和地线,无5V和12V输出。
目测暂时没发现有烧焦等元件。
请大侠给初学者指教该从哪下手,感谢中!

网友:
确定主芯片型号,和电压监控芯片型号才好下手

网友A:
估计在侧板上,很难看到

网友:
非常感谢!
确实如‘烙铁煮咖啡 ’所说的,看不到。
但愿有这款电源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量电源电路板背面的那些MOS,是不是有短路的,这个电源的主结构相对简单,看看是不是一个单芯片的

网友:
这个电源结构很常见,上网找找电路图能有相似的,如果跑电路自己画出图来,应该学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
我用万用表X1欧档测的,没看到短路。

网友:
感觉那一把线在那,很妨碍检修,有必要把它全部取下么?

网友:
量主开关管和快恢复整流管是否击穿。用2K欧姆档量。

网友:
感谢!改天试下,现在出差了。

网友:
估计是IC和一些小电阻坏的多,能买到的话可以把上面的几个主要IC先换了试试。

网友:
小体积电解电容全换一遍。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主电源部分没器动吧,看主启动芯片供电处。

网友:
感谢,暂时还没弄。
想把电路图先画出来。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一定要把它修好。

网友B:
将该电源的一次侧电路画出来了,请无视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等符号,也不知画正确没。
请帮忙分析下,那个zp50和s43和s46大概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该电源的一次侧电路画出来了,请无视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等符号,也不知画正确没。
请帮忙分析下,那个zp ...

最好变成jpg文件

网友:
谢谢。
把它转成jpg了。

网友B:
将S43和S46查出来了,修改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S43和S46查出来了,修改图纸。

还有主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主芯片是什么

不知这个是不是,看到有一个UCC2895D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是不是,看到有一个UCC2895DW.

没错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侧板上,很难看到

高手,能去看看我发的帖子吗?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问题应该是不难检查出来的,只是检查出来了,没零件修也就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