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打开是乱码?

楼主(2015-03-03):
我用的是03版的Word。我用了以下方法.
1.文档格式法。这种方法是将损坏的WORD文档转换为另一种格式,然后再将其转换回WORD文档格式。这是最简单和最彻底的文档恢复方法。
(1)在WORD中打开损坏的文档后,单击“文件”菜单下的“另存为”命令,在“另存为”对话框的“保存类型”列表中,选择“RTF格式”,然后单击“保存”按钮。
(2)关闭损坏的文档,打开刚才保存的RTF格式文件,单击“文件”菜单的“另存为”命令,在“另存为”对话框的“保存类型”列表中,选择“WORD文档”,然后单击“保存”按钮。
(3)关闭RTF文档,打开修改后的WORD文档。
WORD文档与RTF的相互转换将保留其格式,如果这种转换没有纠正文件损坏,则可以尝试与其他字处理格式的相互转换,这将不同程度地保留WORD文档的格式。如果使用这些格式均无法解决问题,可将文档转换为纯文本格式(*.txt),再转换回WORD格式。由于纯文本的简单性,这种方法有可能更正损坏处,但是WORD文档的所有格式设置都将丢失。
2.重设格式法。WORD用文档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标记关联各种格式设置信息,特别是节与样式的格式设置。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最后一个段落标记之外的所有内容复制到新文档,就有可能将损坏的内容留在原始文档中。步骤如下:
(1)在WORD中打开损坏的文档,单击“工具”菜单下的“选项”命令,选择“编辑”选项卡,取消“使用智能段落选择范围”复选框的选中状态(取消选中该复选框,选定整个段落时,WORD将不会自动选定段落标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2)选定最后一个段落标记之外的所有内容,方法是:按“Ctrl+End”组合键,然后按“Ctrl+Shift+Home”组合键。
(3)复制选中内容,然后新建一个Word空白文档,粘贴复制的内容。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这里求大师们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没解决,希望楼下有好的答案。

网友:
不可取,用软件

网友:
朋友有什么软件可以告诉下吗?QQ532476987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得知道文档是怎么坏的,才能知道能否修复,用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what software can repair word garbage words ?

网友:
我现在这有三个文件都这 ,RMB啊,网上能找的软件全试过了。文档在U盘上,客户插WIN7电脑,扫描并修复以后就完蛋了,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2015-04-07):
我没次遇到都没解决

网友B:
小问题啊!思密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啊!思密达!

请教如何解决,遇到很多覆盖之后变成乱码的,解决不了,望赐教

网友:
应该是格式支持的问题

网友:
本人一个都没弄好,技术不行啊

网友:
这个情况往往是懂得人收费太高,用软件的几率不高,个人认为手工加分析,最好找懂word结构的人做

网友:
百度下载的软件肯定是搞不定的,必须手工分析修复。懂word文件结构,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知道文档是怎么坏的,才能知道能否修复,用什么办法修复。

我遇到的乱码基本都是覆盖造成的文件破坏变成乱码,这种还能恢复吗?

网友(2015-05-12):
试试word-fix,不过损坏严重了的也不行哟。

网友:
findata检测一下文档的损坏级别。如果被覆盖或者损坏百分50以上是没可能恢复了。

网友:
没找到真正保存WORD文件的位置,或者位置错位,或者覆盖部分。单纯修复真正坏的WORD文件无意义,因为这文件本身已经是错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