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有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03-03):
如题:有时装系统时,当分区Ghost后重启,电脑左上角一直显示“J”然后不动了,
如图:

碰到好多台都这样,换个硬盘就好了,但拆下来的硬盘装有别的机子上也正常。激活过也重建过主引导,怪得很,不知道哪位朋友解决过没有?

网友A:
用mhdd擦除一下试试

dax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你用的ghost系统吧。

dax

网友:
我有碰见过,换另一个希捷硬盘就好了,  有的需要用MHDD擦出,重新分区,在引导,安装系统可以用

网友:
我有碰到过多次,一般我分两个主分区,前面的划小点,如1G,然后隐藏掉,第二个主分区,激活为主分区,再安装系统就不存在"j"的问题了。(如果客户赶时间的话,就这样处理)

时间充足的话, 就用MHDD ERASE,再来重新分区

网友C:
硬盘重新分区做MBR,或换个系统安装。

dax

网友D:
进PE,修复一下引导就可以了

d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擦除一下试试

经检测,没有任何坏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ghost系统吧。

是的,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修复一下引导就可以了

试过,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重新分区做MBR,或换个系统安装。

试过,没有解决,只有换一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F:
重建主引导记录  或换个系统  不行就反复操作 一般不超过三次应该就可以  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都是这样操作的  一般都能行

dax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问题吗

用安装版的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G:
我遇见过,进PE用软件把4K对齐那个钩钩去掉就好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过,进老毛桃WIN8的PE就可以了,先删除C盘,再创建在格式化,再装好系统就O了,我天天遇到,和U盘有关,硬盘坏了也有关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F:
重建主引导记录  或换个系统  不行就反复操作 一般不超过三次应该就可以  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都是这 ...

确实发现有时多分区一次,多重装几次就能进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8-26):
我是在磁盘管理里面分区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老机器无法认4K对齐的

网友H:
碰到的好几台了 不要4K对齐就好了

dax

网友:
上面说的我以前都有试过 只能说硬盘不行

网友I:
进PE的分区工具   然后重建主引导记录  再装系统

dax

网友(2015-10-03):
引用 网友I:
进PE的分区工具   然后重建主引导记录  再装系统

这种方法早就用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碰到的好几台了 不要4K对齐就好了

没有对齐4K

网友:
印象中一台老电脑硬盘坏了 给换了块固态硬盘 用03pe Ghost系统后就出这个问题了 后来看提示用win8pe Ghost就可以了

固态硬盘分区时用的是 4k对齐

网友:
我就碰到过好几台,都是系系统版本问题,重换系统就好了,什么也没动

网友:
有时多装几次又能好,解释不来。

网友:
这应该是硬盘有物理坏道过不去

网友:
我自己的台式机,经常这样,昨天终于搞好了,前几天给客户也是装了N遍,还分区分了几遍,最后就是4K的问题

网友:
我都没对齐也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删除C盘,再创建在格式化。 这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见过,进PE用软件把4K对齐那个钩钩去掉就好了

4K对齐那个钩钩,在哪里,怎么就没找到呢,可以给个图片看看嘛,万分感谢

网友(2015-11-04):
下次留意一下

dax

网友:
类似情况有碰上一次,不过那里不是显示 J,而是显示乱码

网友(2015-12-27):
这种问题还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mhdd擦除一下试试

没这样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