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笔记本进水

楼主(2015-03-03):
这个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hp 4411S 笔记本进水 插无线网卡导致关机后自动重启 拔掉无线网卡后正常,换一个网卡插上去正常关机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换过无线网卡可以正常用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无线网卡短路

网友:
WAKE 信号引起

网友:
这个也说的太过简便了

网友:
简单啊 有些新人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
毛病还是逃呀

网友:
网卡会导致重启的

网友:
网卡是不是没有换对哦。要分INTER和AM D

网友:
找一个无线网卡来试试不是知道了

网友:
HP无线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进水机器像这样省事的不多呀,楼主运气好,要把板子处理下,不然用几天可能就开不了啦。

网友:
这个信号会导致机器重启     月饼有讲的

网友:
估计还是进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