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03p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03-03):
惠普CQ40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2,按开关电流无跳变。
1。先查开关,按下开关,万用表有3-0-3的跳变,开关正常。2.待机3.5v正常。EC供电3.3,复位3.3,时钟正常,
3.EC100脚EC_RSMRST#为低,按下开关仍然为低,

(Add +3VALW GD to EC_RSMRST# to fix Battery mode can't boot issue
添加+ 3VALW GD到EC_RSMRST #修复电池模式无法开机的问题.)

4.LID_SW#为高正常,pwrbtn_out#为一直低。
5.南桥Vccrtc3.3v 正常,RTCRST#3V正常。南桥待机未开起。
6.RSMRST#一直为低,可能是EC工作条件未满足,EC脚位配置出错或EC损坏,亦或是南桥损坏拉低。
7。先刷BIOS,结果触发了,可是不跑码。
8.插拔内存,换内存,仍然不跑码。
9。重插CPU亮机。

网友A:
刷完BIOS,RSMRST#为高电平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不用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RSMRST#为高电平了!

只在待机51125处测了R_EC——rsmrst#,依然为低,但按开机才被拉高,搞不懂,新手哦

网友B:
楼主你写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写的什么啊。。

新手写的笔记,自己也不明白哦,写不好望见谅

网友:
没遇到BIOS有问题不触发的问题,倒是遇到过不插原装电源不触发的。

网友:
没遇到插cpu  亮机的

网友:
信号级维修了呵呵呵

网友:
总的来说是刷了BIOS,拔插了CPU

网友:
这个HP 还有现在好多比较新的机型都容易坏程序1

网友:
不触发,待机RSMRST为低,刷BIOS,然后不跑马, 把CPU拆了在装,机亮机了, 好吧,我凌乱了,

网友:
我能认为是两个故障点吗

网友:
乱了 乱 了

网友:
多写贴,错了不要紧也会有进步。

网友:
0.2的待机已经偏高。。

网友:
老机器维修的 三板斧                        值得借鉴

网友:
不好修的先杀杀BIOS要不扩大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