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装win7装不上?求助

楼主(2015-03-03):
手头有太苹果A1312的一体机,客户拿来装win7系统,以前也装过,感觉没问题,就和客户说好了收费100元,因为需要下载驱动,时间比较长就让客户先放这里了,开始装系统,进到苹果系统,用BOOT助手将win7驱动下载了,划分分区开始装win7系统,分完区重启的时候引导不了光驱,总是一个小横杠在左上角闪一直闪,卡到这里不动,引导硬盘出英文 NO bootable device --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苹果一体机,你是那年的,有光驱是不能安装了,需要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体机,你是那年的,有光驱是不能安装了,需要U盘

我用U盘和外置光驱都不行,内置光驱坏了

网友A:
那你换一个安装版的window7  64位试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一个安装版的window7  64位试一试了,

用的是安装版的win7换了好几张win7盘也不行

网友B:
拆机 在别的笔记本上拆个光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 在别的笔记本上拆个光驱用。。。。。。。

`苹果一体机拆机鸭梨好大,没拆过不敢动呢

网友(2015-06-12):
问题有没有解决了吗

网友:
值得关注一下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C:
`苹果一体机拆机鸭梨好大,没拆过不敢动呢

不试试你永远不敢拆

网友:
实在不行,苹果系统还原一下。

网友(2016-04-12):
原因是uefi   bios 搞得鬼

网友:
win7不支持原生的uefi启动    装win10磁盘工具分区格式还是mac  os 扩展日试  因为uefi匹配的分区是gpt  那个扩展日试就是gpt

网友(2016-08-18):
搞定了吗,请分享一下

网友(2016-09-18):
有这个还原 苹果系统的 方法么

网友:
分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