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4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03):
一通电电流到0.4A就掉到0.005了 显卡加热了但没用   新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是某个供电电压没出来,首先查查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某个供电电压没出来,首先查查CPU供电出来了吗?

CPU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