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接口发烫,适配器接头经常坏.

楼主(2015-03-03):
笔记本
适配器接口发烫,适配器接头经常坏.,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上次有换过主板电源接口。
笔记本

网友:
原装电源试试。 。。

网友:
换口+原装电源。

网友:
是修的吧。换了?

网友:
电源不好,或有短的

网友:
适配器头子接触不好吧

网友(2025-01-14):
接触不好就发烫

网友:
接触不好 就会过热 过热时间长就坏掉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