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笔记本Y470 I3的 完全不懂!求解?

楼主(2015-03-03):
笔记本
开机完全没反应,拆下主板裸板单独通电适配器,适配器接口处都没有电,适配器好的有电 接口好的!求解?????
笔记本

网友:
主板短路导致适配器保无电压输出

网友:
送专业的维修地方去看看吧 小心故障弄大了

网友:
找联想服务站,或者是送到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看样子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拿去给别人修了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明显的短路,烧鸡大法走起

网友:
主板问题,拿给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的灯还亮吗?

网友:
后面短路了 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