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884P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5-03-03):
       唉,技术不到位啊。昨天李总拿来了一个客户机,板号是LA-6884P,能触发,但不显示。看电流,到0.54就停了。嗯,看来大概可以估计是vcore芯片的问题了。
       嗯,拿着机器就开始拆了。真的太难拆了,各种布线,看来自己技术不仅不到位,拆机也不到位额。
       拆开后,我就开测了。
       vcore芯片vddp 4.69v、vdd 5v、vr_on 3.3v、svid 有波形。看来都正常,但还是没有vcore电压。
       然后就围绕着芯片维修,刷了pch的bios,找了vddp的供电,换了vcore芯片。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唉,真难修。上帝啊,拯救我吧,工作条件都已经正常了,芯片都已经换了,咋个就是不好呐。看来只有找大师了,李总来了!
        围绕着芯片修,重新整理思路。开始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哈!找到噶了,原来是core的供电vin没出来,此时此刻,我真的郁闷了,
        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与之相连的电阻,电阻的一端是接公共点的,但电压没有,看看,原来是电阻连接公共点的板层穿线断了。
        哇咔咔,就此将电阻接公共点一端与同样接公共点的电容飞线。
        最终修好了这台本来简单,却被我瞎整的联想派。

网友A:
师兄师姐们,小弟学艺不精。让诸位见笑了,就此借李总的评语给同仁们建议:细节很重要!!!!!!!

网友B:
慢慢来,有图纸练习,坚持没一步就是进步

网友:
我也是瞎找找!找不到就乱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师兄师姐们,小弟学艺不精。让诸位见笑了,就此借李总的评语给同仁们建议:细节很重要!!!!!!!

这个不单单是细节了
是基本 !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D:
羡慕你有这些机子修,这种问题是很好的积累

网友:
那么爽,我上次修道一台板层问题的,断线飞线就OK了

网友E:
哈哈工作条件之一都没有查,就傻搞!

网友:
真的细节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有图纸练习,坚持没一步就是进步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单单是细节了
是基本 !

我会注意的,我现在知道应该多修主板,多累积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你有这些机子修,这种问题是很好的积累

我也觉得,这是我们李总给我们这些徒弟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工作条件之一都没有查,就傻搞!

嗯啊,我也是晃了!本来觉得问题就很简单。我想了想,还是发个贴,吸取个教训,提醒一下跟我一样的新手!

网友F:
李总是哪位大师??

网友:
楼主好仔细,楼主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李总是哪位大师??

西南地区笔记本维修高级工程师!叼炸天!

网友:
可能一开始就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维修切记心烦意乱

网友:
芯片主供电都没查就去换芯片,楼主你大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