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68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5-03-03):
  华硕M2N68主板怪问题,内存供电管理PW7120发烫,1脚有11V,5脚VCC无电压,但是有CPU供电 ,换RT9202 还是老问题,结果我把内存电源管理去掉,居然CPU有1.4V供电,按照上电时序,内存无供电CPU也不应该有供电啊,大神们给个意见啊!感激不尽!

网友:
上电时序是指主板工作时的先后次序,并非没有内存供电CPU供电就出不来。内存是由3.3V转化而来的,而CPU是由12V来供电的。如果内存无供电,即使CPU供电正常,也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供你参考。

网友:
APW 7120 是个开关IC   1 脚是BOOT 供电,工作正常时应该是高于输入电压的方波,5脚是电源供电VCC ,5脚没有供电肯定无法正常工作,建议检查供电电阻,一般7120 损坏,电阻也会换,阻抗一般是4.3欧姆

网友:
不管它上面问题,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还有,把电源管理芯片拆掉通电,不怕烧主板吗?

网友:
先解决内存供电无的问题再查其它的,前面的故障解决了可能就修好了。

网友:
查看看内存供电的电路吧。。 或者是还内存供电的场管也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