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格子样的花屏,驱动和电源板已换,有图。

楼主(2015-03-03):
这种情况还有搞头吗?

网友:
怎么看像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试试刷刷码片?

网友:
大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刷MUC程序,再测逻辑板各电压。

网友:
打下屏电路上的各路电压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屏幕坏了 。。。。。。

网友:
我碰见过    屏坏了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缺某组电压

网友:
屏上的螺丝太紧了,拧不动,从没见过这么紧的,还拧坏了一颗。。。。。

网友:
屏坏的啦~~~~~怎么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代换法确定一下故障点吧。
先换主机。
再换驱动板。
然后,,,,就是屏坏了。

网友:
找個信號源測試一下,

网友:
好像是一个IC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怎么看像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屏线有可能   用点屏套装试一试屏是不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