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有3V 5V待机 电流0.038A偏高 求助!

楼主(2015-03-03):
           联想G460 LA-5751P 雷击后,上电大短,网卡灯闪烁,EC发烫。摘掉网卡RTL8013EL和 EC KB926QF EO后,更换新的EC,有3.5V(不知是否偏高)和5V,电流0.04A感觉偏高,断开3V 5V节点PJ10 PJ12 上机电流还是0.038A,

                   最后断开 待机芯片TPS51427  PJ4供电节点,电流0.007应该正常吧!

                怀疑待机芯片问题,但是3V 5V已经出来了,想问下芯片有问题会导致电流偏高吗,还有其他原因吗?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请大家支招!先谢谢大伙了!

补充内容 (2015-3-6 21:29):
机器不能触发。

post_deleted

网友:
待机芯片如果有微短路的话,待机电流也是会偏高 的啊,
哦,对了,你用手摸一下待机芯片是否烫手?

网友:
还有短的   没搞完

网友:
是不是还有轻微短路 ???

网友:
检查下外围,不行就换芯片了。

网友A:
首先你这3.5V肯定是高了 还有就是短路没搞完 一般是3VALW和3VS可能有问题 南桥很有可能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3.5V肯定是高了 还有就是短路没搞完 一般是3VALW和3VS可能有问题 南桥很有可能挂掉了

就怕南桥挂了,如果南桥挂了也没有心思修了。

网友B:
如果待机芯片不发烫。就按不触发修吧!可能是后面有供电芯片损坏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雷击的不大好修,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待机芯片不发烫。就按不触发修吧!可能是后面有供电芯片损坏导致,待机偏高。

芯片没有发烫。

网友:
雷击是从网线口进的还是从电源口进的?确定后顺着这个线查吧

网友:
查阻值,烧鸡

网友C:
待机芯片的供电取了这么还会有待机????这个明显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的供电取了这么还会有待机????这个明显不对

看错图纸

网友:
外围没短的话 一般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不行就换换看看 排除一下

网友:
  3,5v开启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的供电取了这么还会有待机????这个明显不对

是断开节点,你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