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还是AOC电源板 没5V 12V 300V正常

楼主(2015-03-03):
换过6841 开关管 PC123 高压部分5706 还是没有5V 12V 愁死了 高手们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5-3-4 15:50):
电源IC 测得 2脚0.9V 3脚11V一直上升 7脚 4V左右

补充内容 (2015-3-4 15:51):
电源管理芯片 测得 2脚0.9V 3脚11V一直上升 7脚 4V左右

网友:
你要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不是光换的问题。

网友:
光耦前端的问题  那个几欧的电阻 小电容

网友:
看看启动电阻断了没有

网友:
单管的IC是3842的吧?PC817光耦?

网友:
首先确定300v正常,再换一个sg6841试试,

网友:
还有10uf/50v的一个启动电容,换换试一下

网友:
电源IC满足否 后级有无短路 理好思路不难修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首先确定是电源本身的故障还是后级短路保护,断开(拔掉)5V,12V的负载,断开电路板中的高压部分负载看看效果。如果出5V,12V了,就查负载部分,如果还没有就是电源本身故障。最好找张图纸对照检查,修电源要有耐心,一般的人是熬不住的,呵呵,个人认为,做维修的一般脾气都不错。还有光藕也可能坏掉,另外现在这样的板子网上应该不贵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最好先断开高压供电先,查或其他

网友:
看图片,高压部分设计应该是对称的在路测量各部分的电阻值也应该可以看出高压部分的好坏,有的电路不接灯管是不是也会保护

网友:
先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

网友:
冠捷液晶彩显电源电路解析及故障检修(SG6841集成块)
作者 孙唯真

冠捷AOC LM540型液晶彩显电源电路以SG6841为核心构成,这种电源还在冠捷AOC LM923、冠捷AOC LM925、冠捷AOC LM927U、翰宇P170、宏基Acer AL1713、华硕MM19S、联想LXB-L15C等型号的液晶彩显中使用,为此,本文以该款电源为例介绍其维修方法。
一、SG6841介绍
SG6841是崇贸科技公司推出的具有绿色工作模式的电源控制集成块,负责产生开关脉冲(PWM脉冲),完成稳压控制及各种保护等任务。该器件可用于打印机、液晶彩显、电源适配器等场合。SG6841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它具有绿色工作模式(10kHz)、启动电流低(30µA)、稳压范围宽(适应 90~264V的交流电源)等特点。

图1
二、电路分析
由SG6841构成的电源电路如图2所示,图中标有“NC”的元件在实际电路中未装。
1.启动过程
220V交流市电经保险管F901、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R901、互感滤波器L902后,送至桥式整流电路BD901,经BD901整流、C905滤波,在C905上建立起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该电压由R906、R907送至SG6841的3脚,由于3脚外部接有VD904、VZD905等元件,故3脚电压最高能达到20V左右。3脚电压经内部电阻对7脚外部电容(C907和C908)充电,使7脚电压上升,当7脚电压达到16V时,内部电路启动,并从8脚输出开关脉冲,开关管VT903也进入开关工作状态。电路工作后,开关变压器L2绕组上的脉冲电压经R908限流、VD902整流,C907、C908滤波后,获得12V左右的直流电压提供给7脚,作为SG6841的供电电压。
SG6841具有绿色工作模式,其运行频率随输出功率的增大而增大(即随负载增大而增大),最后达到设置值(本电路为70kHz左右)。在待机时,由于轻载运行,内部控制器会使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很低(10kHz左右),此时电源工作于绿色模式下,其功耗在0.5W左右。按压面板上的开/关键时,整机转为工作状态,电源负载提高,电源脱离绿色工作模式,转为正常工作模式,此时振荡频率不受绿色模式控制器的控制,频率提高至设置值。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是依靠2 脚、6脚电压和内部电路来完成的。
2.各路电压输出过程
电路工作后,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L1绕组)上会不断产生脉冲电压,各次级绕组也会感应出脉冲电压。L4绕组上的脉冲电压经VD912整流,C925、L904、C926滤波后,得到+5V的直流电压,该电压分成两路经接插件CN102送至主板,给主板供电。
L3绕组与L4绕组串联,输出的脉冲电压经VD910整流,C922、L903、C924滤波后,得到+12V直流电压,一方面给逆变器供电;另一方面经接插件CN102送至主板,给主板供电。

3.稳压过程
该电源是通过调整开关脉冲的占空比来实现稳压控制的,稳压主取样点设在+5V输出端,辅助取样点设在+12V输出端。当某种原因(如电网电压上升,负载变轻等)引起各路输出电压上升时,+5V电压也必上升,经R925、R926分压后,送至IC903(THL431)控制脚的电压也上升,从而使IC903 导通加强,IC902中的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导通也增强,SG6841的2脚电压下降,经内部电路调节后,其8脚输出的脉冲宽度变窄(占空比减小),开关管VT903饱和时间缩短,开关变压器初级储存的能量下降,向次级释放的能量也自然下降,各路输出电压也下降。当某种原因引起各路输出电压下降时,则稳压过程与上述相反。
当只设主取样点时,+5V电压约为6.2V,+12V电压约为15V;当主取样点和辅助取样点同时存在时,+5V和+12V输出才正常。
事实上,当+12V和+5V分别超过12.2V和5.1V时,VZD902、VZD903、R927等元件也会参与稳压作用,以加大稳压环路的调节力度,提高稳压精度。
4. 保护过程
(1)开关管防击穿保护
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接有反峰吸收网络,由VD901、C906和R903组成。当开关管截止的瞬间。初级绕组产生下正、上负的反峰电压,该电压与 C905上的300V电压叠加后作用于开关管的漏—源之间,很容易击穿开关管。使用反峰吸收网络后,能使初级绕组上的反峰脉冲经反峰吸收网络而释放,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开关管。
(2)过流保护
当某种原因(如负载过重等)引起开关管VT903的电流增大时,VT903源极电压(由R919检测)也必升高。该电压送至SG6841的6脚,只要6脚电压达到0.85V,并持续150ns时,内部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使8脚提前输出低电平,VT903提前截止,从而有效抑制电流的进一步上升。若6脚电压达到1V时,则8脚停止脉冲输出,电源停止工作,以实现过流保护。
(3)欠压保护
欠压保护是由SG6841的7脚内部电路来完成的。开机后,C907被充电,若C907上的电压不能达到16V,说明市电太低,SG6841不会工作,处于欠压保护状态。
一旦电路工作后,7脚电压只需维持在10~16V即可。如果某种原因使得C907两端电压下降至10V以下时,SG6841的8脚就立即停止脉冲的输出,进入欠压保护状态。
(4)过压保护
当稳压环路开路,各路输出电压会大幅上升时,此时SG6841的2脚电压也会上升,只要2脚电压达到4.2V,且持续31ms时,8脚就会停止脉冲输出,实现过压保护功能。
VT901和VT902接成正反馈形式(相当于一个单向晶闸管),用于SG6841供电过压保护。SG6841的7脚供电电压应小于20V,否则就有损坏的危险。当某种原因(如稳压环路故障)引起7脚电压超过20V时,VZD901导通,进而使VT902也导通,随即VT901也导通,于是两管形成强烈的正反馈作用,结果使VT901和VT902飞快饱和。由于VT902的饱和,使得SG6841的4脚钳位在低电平(1V以下),故8脚停止脉冲输出,电源停止工作,这样就保护了SG6841免受高供电电压的冲击而损坏。
(5)过热保护
SG6841的5脚外部可接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以将温度的变化转换为电压的变化,当5脚电压下降至0.65V时,8脚输出的脉冲宽度将会减小,以降低电路的功耗。当5脚电压下降至0.62V时,8脚就会停止脉冲输出,实现过热保护。

图2

三、关键检测点
该电源有一个目击检测点和三个关键检测点。
1.目击检测点
保险管F901是目击检测点,通过观察或测量F901是否烧断,可以判断故障的性质。当F901烧断时,说明电源中有短路故障存在,短路部位一般发生在整流桥堆(BD901)、滤波电容C905或开关管VT903。
2.第一关键检测点
C905上的电压是第一关键检测点,通过检测此点电压可以判断故障部位。例如:当电源不工作时,若测得C905上的电压为0V,说明故障在交流输入电路或整流电路上。若C905上有300V电压,说明故障部位在C905之后的电路中。
3.第二关键检测点
SG6841的7脚是第二关键检测点,当电源不工作时,通过测量该点电压可以缩小故障部位。例如:通电后,若7脚电压达不到16V,说明电路不振荡是因启动电压过低引起的,故障部位一般在3脚及7脚的外部电路或内部电路。当该脚电压大幅度摆动时,说明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4.第三关键检测点
SG6841的4脚是第三关键检测点。若该脚低于1V,说明VT901和VT902导通而使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四、常见故障的检修
1.电源不起振(输出电压为0V,且SG6841各脚电压均无波动现象)
电源启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C905上要有300V电压;二是SG6841的7脚要有16V启动电压;三是SG6841的4脚电压必须明显高于1V。
可先测C905上的电压,若为0V,说明交流进线中有断路现象。
若C905上的电压正常,则测SG6841的3脚电压,若3脚电压为0 V,查R906和R907是否开路,以及VD906、VZD905是否击穿。
若3脚电压正常(17~20V),则查7脚电压。若7脚电压为0V,应查7脚外部元件(C907、C908、VD902)有无击穿现象。若无击穿现象,说明SG6841损坏。若7脚电压低于16V,说明启动电压太低,应查7脚外部元件(C907、C908、VD902)有无漏电现象。若无漏电现象,说明 SG6841损坏。若7脚电压在16V以上,则查4脚电压。若4脚电压在1V以上,说明SG6841内部电路有问题;若4脚电压低于1V,应查4 脚外部元件。
2.输出电压波动
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保护电路动作,此时,除了输出电压波动外,SG6841的大部分引脚电压也波动。 检修这种故障时,应先判断是何种保护电路动作,方法如下:
(1)如断开F902后,输出电压不再波动,说明12V电源有过流现象,应对12V负载进行检查。
(2)如断开L904后,输出电压不再波动,说明5V电源有过流现象,应对5V负载进行检查。
(3)如断开F902和L904后,输出电压仍波动,则应对VD902、R908进行检查。若无问题,说明稳压环路有故障。
值得一提的是,SG6841非常娇嫩,易被静电损坏,维修时应引起重视。另外,SG6841可与SG5841直接代换。

网友:
这篇文章 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2010年或以前就发表了。还是应该查一下6841这个电源块,为了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把作者的名字也粘上了,没粘网站名,因为会有广告嫌疑

网友A:
另外,我遇到过电容没容量外表却完好如初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遇到过电容没容量外表却完好如初的情况

谢谢 看了看你给我发的那个文章 应该是电阻问题 但是测量了 没问题啊

网友B:
后级是否短路  电源芯片 换了没

网友A:
同意楼上,现在有的新的电源芯片不合格,还不如拆机的呢。你测量的电源块的电压每个引脚的电压分别是几伏?把你测量的数据发上来,可能会有人帮到你

网友:
你接手的时候是啥现象,此机修过吗,电源指示灯亮吗?另外看看下面的资料

常见的SG6841有8脚DIP和SOP两种封装,其各引脚功能分别如下所示:
   1脚:GND:接地。
   2脚:FB:反馈电压输入端。用于提供PWM调节信息,PWM占空比就是由它控制。
   3脚:Vin:启动电流输入端。SG6841开始工作必须在该端要提供一个启动电压。
   4脚:RI:参考设置端。通过连接一个电阻接地来为SG6841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改变电阻阻值将改变PWM的频率。
   5脚:RT:温度保护端。该端输出一个恒定的电流。在该端接一NTCR接地来传感温度,当该端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会启动过温保护。在本设计中,该功能被用于高压保护。
   6脚:Sense:电流传感端。当该端电压达到一个阈值时芯片会停止输出,从而实现过流保护。
   7脚:VDD:电源供电端。
   8脚:Gate:PWM脉冲输出端。图腾柱(即推拉输出电路)输出极驱动功率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是否短路  电源芯片 换了没

电源芯片换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现在有的新的电源芯片不合格,还不如拆机的呢。你测量的电源块的电压每个引脚的电压分别是几伏? ...

2脚0.9V 3脚11V一直上升 7脚 4V左右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是啥型号,你那有图纸吗,或者电源板的板号,找一下图纸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是啥型号,你那有图纸吗,或者电源板的板号,找一下图纸才好修

版号715L1125-1 AOC D372B型号 方屏的 这个板淘宝都没有卖的

网友:
兄弟我看了你前些天发的这个显示器的求助帖,才知道大概的以前维修的情况

你都换过啥,越详细越好,列个清单发上来,因为烧保险的情况,电源初级可能会损坏一串零件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留个脚印做个纪念

网友:
换个启动电容,绝对好,这款机器就这个毛病

网友:
  开关管 光耦都 换了

   一般后继没输出    可以换下  pwm电源管理芯片    你 在换个试试   不要换反了

   高压板上的   那4个 3个脚mos 管容易坏   看看 有没有短路   导致  没输出

网友C:
楼主进展如何?发个帖子.......二楼的回帖非常详细明白,先查三个启动条件,因该不难搞定,,,,,,

网友:
SG5841和SG6841原理基本相同(各个脚电压也相近),但不一定在任何电路中都能够互换,有实例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进展如何?发个帖子.......二楼的回帖非常详细明白,先查三个启动条件,因该不难搞定,,,,,,

换了一个电容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MOS管 好了 但是屏幕背光关不上 一直白屏

网友D:
楼主我来教你,首先3脚就不正常,sg6841的vin要16v以上才会正常工作,换掉启动电阻
7脚是次级绕组过来的,10v左右,如果3脚正常后这个脚应该会正常,要是3脚正常7脚不正常,线路上一般是电阻,二极管,电容,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来教你,首先3脚就不正常,sg6841的vin要16v以上才会正常工作,换掉启动电阻
7脚是次级绕组过来的, ...

现在能显示了 只是关机之后 背光还亮 背光一直亮着 关不掉

网友:
楼上写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