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主板

楼主(2015-03-03):
哪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箭头指的三极管LWW16是什么三极管,还有一个小红方块里面的是什么零件零件掉了,现在无法开机,急呀[

网友:
你照片太模糊了,你用画笔指点一下, 如果是三极管,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A:
声卡网卡部分直接装独立声卡网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声卡网卡部分直接装独立声卡网卡就好了

无法开机有跑码没,还是不触发?

网友B:
给查了一下,光线不好,量了一下在图片三极管处的第一个小黑件电阻值为33欧的电阻,第二个位置为空件NC,IO为NCT5571D,自己查下它的datasheet,

网友:
看E极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开机有跑码没,还是不触发?

不触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查了一下,光线不好,量了一下在图片三极管处的第一个小黑件电阻值为33欧的电阻,第二个位置为空件NC,IO ...

那个三极管我代换的,没有零件了,那个小电阻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三极管上面写着LWW16的字样,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网卡部分直接装独立声卡网卡就好了

不是声卡,我这个还是知道的

网友:
图片位置就是声卡网卡部分,,不触发拆掉网卡芯片试试,如果还不触发,就按时序修

网友:
不是网卡芯片,

网友:
芯片是T5571

网友:
搜索下网上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没有、
呀,都急死了

网友:
找个板子直接对比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三极管,旁边可能是一个电阻,也有可能出厂就没装的

网友:
没有找到呀,要是能找到同样的主板,我就不那么难了

网友:
k72 y7   和右边那个电容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这个图片照得不是一般的不清晰,这样看也看不出来什么呀,能不能找到图,或者相同的好板来分析一下呢

网友:
拆下来量,不是二极管就是三极管和场管,都是N沟的多

网友:
LWW16三极管用什么型号能代换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