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PAD X240延迟开机

楼主(2015-03-03):
X240按开关后要经过20秒左右才能显示,使用一切正常.哪位师傅碰到这种现象?
使用

网友:
能用就不管他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或没插,会自检,IBM都只是这样

网友:
好就是好的
还修什么

网友:
看看 BIOS设置,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能用就将就用下呗。。

网友:
刷过BIOS的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
排除了屏的问题(换过屏还是一样的)也升级过BIOS
有时候显示LOGO是暗屏的,进系统才能亮起来

网友:
就是BIOS刷坏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吧 别的机器碰到这问题

网友(2015-04-04):
确实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不好。没有工厂的BIOS

网友:
估计BIOS刷过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