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310M能亮机以进系统,屏背景发红......

楼主(2015-03-03):
测了屏线,屏什么都是好的,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特来求助.............
HP5310M

网友:
有可能灯管老化了,先测试灯管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LCD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屏是LED的,己经放到别的屏上试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打下屏接口的组织

网友:
排除的方法 ,好好试试

网友:
查一下RGE 线路吧

网友:
屏接口 电压都查下

网友:
屏线 坏的多 如果屏线也换了 那就看看 信号到 屏的信号 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没过来的

网友:
lcd的。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屏线…………6

网友:
如果换过屏线,就看一下LVDS阻值,如果是HM55或者以上的,就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那就是少 了一组色差了,不是显卡就是桥了

网友:
有无图片,是缺色吧

网友:
有没有做系统试一下

网友:
lcd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损坏了 。

网友:
换屏试试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