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主板

楼主(2015-03-03):
手里有几块M4N78主板,都是一样的病,诊断卡跑马跑到P5就不动了,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有个P5G41T-MLX档E1搞了个遍,还是没结果

网友:
内存的电压好着么

网友:
AMD2  修起来价值不大, 要是755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在不行就加焊桥,在不行按amd时序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PG是否正常

网友:
拔掉内存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急呀!!!!!!!!!!!!!11111111

网友:
一块主板离奇的自己好了,可是测试两回还是跑D5不动。另外的都是D5不动。难道都改报废吗?

网友:
D5多数是CPU问题

网友:
楼主,诊断卡有P5的代码?

网友:
主板时好时坏,有时候能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