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插电源掉电怪问题

楼主(2015-03-03):
之前给客户修的笔记本联想e430 二修机  没有4mbios芯片(被上家取掉)没有待机  换过io 补上bios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给客户用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昨天又拿回来了  用电源开机没事  用适配器开机也没事 同时使用也正常 就是用电池开机后插适配会掉电  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开以后拔掉电源也没事 就是一插电源就掉电  在拔掉适配器后公共点0v 但是按下开关还能开机公共点恢复正常先查这个电池供电吧 拔下适配器后

pq303 不导通开启脚 11v PRECHG 0v  找到这个信号来源

到这就看不懂了 这个比较器供电vs 来自公共点 但是现在公共点0v vs就0v  那PRECHG肯定0v 那电池电压肯定有过不来 陷入死循环了 实在不懂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等 待中 那个给点好见意

网友:
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查下电池放电的MOS管

网友A:
用示波器打看看

网友:
都是牛角尖的问题,会的人不多

网友:
手上没有图纸 明天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看看

示波器显示电池开机后插电源瞬间b+有个瞬间降低在恢复到19v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了,这个机接的少

网友:
待机芯片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