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待机不出3V5V

楼主(2015-03-03):
G475拆开,发现待机芯片RT8205E进水,处理后,发现芯片主供电断线,飞线,13脚开启信号接主供电电阻坏了,换上后,通电没有有待机,后又换了个待机芯片,还是没有。测量发现13脚开启脚电压15V。通过看图纸中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应该是3V,觉得不对,之后按照图纸上的电压大小,换了两个电阻,还是分压电压不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3 5V  两组MOS管也要一起换了偶?

网友:
这个芯片附近进水腐蚀?
先换个新的芯片试试

网友:
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进水断线了,看看电阻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处理芯片进水的位置先,然后芯片一般都要换了吧,这个不能省的,维修的不然要走很多弯路呀

网友:
  楼主是新手 串联分压,检查上下电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