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1R3一体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03):
在论坛看见一体机维修例子不多,今天写一份,希望坛友加分,你的加分是我的动力。
年前顾客拿来一台一体机C21R3 插上适配器待机0.009 按开关没反应 。跟顾客说年前可能比较忙搞不好要年后来拿,实际是我心里打怵,因为一体机资料少,图纸少,点位少不好修。
顾客走后拆开机器 裸板故障一样 还好感谢迅维有图纸下载 图纸里面还有时序 心想这简单了 大过年的这是送钱啊 运气不错!但是..............

看了时序 我先检查了FCH_RSMRST# 因为这个信号要是能出来 基本上说EC的待机条件都是正常的 实际测量3.3V 正常 又测量了EC 125脚pwrbtn 有跳变 正常,DNBSWON#正常 奇怪 FCH_RSMRST#,pwrbtn 这两个信号正常的话 待机有8成是好的啊?SUSON 电压也没有,还是查桥的待机吧 ,这个机器就2芯片1个CPU 1个桥 用局部加热方法 风枪吹桥20秒 还是没反应 用手压桥还是没反应 看样子桥虚焊的可能性不大 还是老老实实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由于没有点位 挨个找零件 几个小时后桥的待机电压 时钟 复位都是正常的 电池电路也测量一遍没问题 唉! 这钱不好赚啊 回家过年吧.............
过完年初二的时候 自己回店 把店门从里面关上 又拿起这个板子 这次我检查EC的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又到论坛下了BIOS刷了一遍 故障依旧 难道真是桥坏了?要换一个试试?家里喊我回家打麻将 满脑子郁闷回家了 结果打麻将输了300多
初六到现在上班很忙就放在那了 今天没事又拿起这个板子看看,坐在那屡屡思路 这是没动过的机器 桥坏的可能不大 EC正常 桥待机正常 是不是EC和桥的信号交换出了问题呢 按照时序再来一遍 这次检查信号不在单单量EC的脚位 凡是经过的电阻 二极管 到达桥的信号都测量一遍 发现一个信号DNBSWON#在EC这一端是3.3V 按开关也有跳变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D19二极管另一端 电压是0--1.2变化 也就是说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由R171上拉 测量R171两端都是1.2V 那就是3V_S5出问题了 查他来源

测量4脚电压1.6V 不对 这是15V的开启电压 应该15V 追查

PQ24的2脚是低电平 正常的 说明15V电压应该出来 测量PQ712端都是1.6V 说明15V本身出问题了追查15VPCU

是由19V 分压而来 测量PR562端电阻只有20欧姆 这是个820K的电阻只能开路不能短路啊 果断换掉旁边的PC45电容 测试顺利开机亮机

我想说的是有时候看论坛大家修理时候测量几下就开始换EC 换南桥换北桥 还完了不行就开始发求助贴 实际静下心来从头再来一遍 你会有新的发现的 个人经验 修理中 除了通病一修板桥坏的很少

补充内容 (2015-3-17 11:30):
图纸在本站下载的 我就不在重复上传了

网友A:
这个板子要是按着时序一点一点的分析相信不会走弯路

很佩服楼主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B:
楼主没有先测下南桥的待机电压的习惯哦@@@

网友:
查的很细,嘿嘿,一修的比较新的机器是很少坏桥

网友C:
我修HP 一体机的时候也碰到过,我那个是声卡电路上的后端5V拉低,支持楼主

网友:
说的太对了,从简单到复杂,会省很多的时间和财力物力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打麻将的300赚回来了

网友:
楼主那么敬业,走弯路了,

网友:
学习额,今天又知道一个 ,手下等遇到实践

网友:
楼主厉害啊,够细心,真心佩服,

网友:
怎么说也是修出来了 不错的

网友:
维修需细心   这样的话   你好顾客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要是按着时序一点一点的分析相信不会走弯路

很佩服楼主

说明楼主很坚持啊,看来开关,不能说有跳变就正常,还的看去桥那边正常不

网友:
来学习额,今天又知道一个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先测下南桥的待机电压的习惯哦@@@

+3VS 不是桥待机电压 是按开关以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前段修过这机器 也是不开机  南桥晶振坏了

网友D:
我那个是声卡电路上的后端5V拉低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信号传输发出和收到

网友:
一体机电路很少修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啊?

网友:
初二就上班 牛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发送和接收)

网友:
楼主 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凡是经过的电阻 二极管 到达桥的信号都测量一遍 发现一个信号DNBSWON#在EC这一端是3.3V 按开关也有跳变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D19二极管另一端 电压是0--1.2变化 也就是说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小弟佩服

网友:
不错,分析到位了,

网友:
楼主你太繁琐了,应该直接查15V的来源,中间的线路不用管。。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呀。初二就又上班开修。我也有个年前没修好的,前天才修好,本在别处修过 好多元件被……

网友:
学习好呀,总有一天也能和你们一样

网友:
这是要成大神的毅力啊

网友:
细心赚大钱啊,粗心亏大钱啊,楼主细心把输得都赚回来了

网友:
楼主的 基础还是很扎实的      学习了哈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

网友:
确实很容易忽略  二极管两端都测量

网友:
学习,维修就是要分析和推测。

网友:
通常在打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2边都要打。。。

网友:
细心很关键啊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多少钱啊 打麻将输了300还有利没有 哈哈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很多

网友:
楼主厉害啊,够细心,真心佩服..

网友:
感觉品牌机喜欢坏电源

网友:
好经验,以后要仔细一些

网友:
主板有图纸么。可以发上例么

网友:
一体机是不好修好 好多没有修好

网友:
测量PR562端电阻只有20欧姆 这是个820K的电阻只能开路不能短路啊 看不来图,这句话看不懂

网友:
20就是通了么

网友:
楼主有量过阻值 居然电容坏了 是短路还是 漏电呢

网友:
再次支持楼主,不过5VPCU待机应该先测有没对地短路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从简单开始起,一步步来……有图纸就好说啊!

网友:
一体机都比较难修 楼主厉害

网友:
LZ很心细啊……技术不错

网友:
测量的时候都应是发送端测一次,接收端再验证一次~!

网友:
实际静下心来从头再来一遍 你会有新的发现的 个人经验 修理中 除了通病一修板桥坏的很少
说的很对呀

网友:
修机思路一定要清晰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确实哦,真的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心得 值得学习 感谢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真不错,刚好修道这个机器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感觉是有点迷糊人的眼睛。楼主修的不错。最后搞定了。其实还想知道,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不错的检修,一体机确实图纸少,我经常为此绕弯路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吧

网友:
大部分都是修到联想的一体机】、什么B300 C200之类的、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

网友:
很好 长知识了

网友:
有时序在就很少走弯路 要每家的是时序能记下来就好了

网友:
恩 维修就是从简单到复杂  还有就是细心  楼主功夫也是了得

网友:
有些弯路不可避免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在维修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看图纸维修是最实在的,别人的只是道听途说

网友:
一体机,都很少修

网友:
+3VS 不是桥待机电压 是按开关以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楼主厉害啊,够细心,真心佩服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啊 我看着那板子就郁闷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直接换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维修很累 ,修多了 会变得脾气暴躁 易怒 ,建议每周休息 2天 ,修几次 搞不好的就换板子 否则容易崩溃的,楼主合适执着 多看多休

网友:
louzhu lihai a xuexi le

网友:
楼主:pq712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声卡电路上的后端5V拉低
给份图纸吧,哥们

网友:
心细啊    虚心学习

网友:
真厉害。很好的案例。给你个赞

网友:
有图纸就是王道呀。图纸能不能共享一下呀。

网友:
一体机    修很少   联想我遇到过一台EC程序有问题不触发的

网友:
像我这种情况  得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技术是一方面  只主要的是细心  我深有体会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心细决定成败呢

网友:
哎呀,我就是修东西静不下心啊

网友:
图纸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走时许有点马虎

网友:
太好了!大赞楼主大赞大赞!!!

网友:
表示喜欢,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
楼主心很细啊   像这种问题很头疼啊

网友:
没发现PQ71,那个应该是PR71吧?

网友:
你这修的是一体机还是笔记本,感觉好像是笔记本主板

网友:
一体机和笔记本构造大致一样

网友:
一体机坏了很多都是电容短啊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2015-04-20):
谢谢楼主,我这有一台也是一样的15V变1.2V,后来看查到是PC28有问题,看着楼主论坛,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有时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以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联想B460不触发

网友:
我们维修的榜样,要换我,不知道还要修多久呢,查条件有时候都能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
我每次测一个信号的时候我都会大致的看看它去了哪里途经什么元件

网友:
按时序修一查到底,这才是正确的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细心,真心佩服

网友:
一体机图纸 不好找啊

网友:
往往故障就是不按时序来

网友:
不简单,需要一定的细心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HP 一体机的时候也碰到过,我那个是声卡电路上的后端5V拉低,支持楼主

楼主也挺给力的,最后还是修好了,支持了

网友:
这个板子要是按着时序一点一点的分析相信不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