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分析下电路,谢谢!

楼主(2015-03-03):
如图:KBC_PWRBTN#有电压,3.3V,D3702的2脚有2点几,Q3703的D,S极都有电压,Q3705的G极有电压,
已知:AC_IN#为低电平
请问:D3703的AC_IN#_KBC是否应该为低,Q3705正常工作状态下,EC_SHUTDOWN#是否应该为高?
谢谢!

网友A:
ACINKBC为高,ECSHUTDOWN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KBC为高,ECSHUTDOWN为高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Q3703不就是或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