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不通电

楼主(2015-03-03):
现象:HP 1020不通电
测量:保险FH101烧了,220V交流定影输出无,测量D105不正常,测量Q101损坏,更换保险,和Q101上机测试,绿灯亮。OK

网友(2016-06-19):
图文并茂会更好

网友A(2017-02-21):
我的也不通电,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通电,不知道怎么修了

不通电的话就测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按照修电源板的步骤一步步测量着修

网友A:
没有哦电源板坏了,有个块子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电源板坏了,有个块子都炸了

板子炸了基本上就没有法修了,如果炸的轻还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