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5-03-03):
一台联想Y430不认硬盘和光驱。USB接口正常。高手求解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查SATA接口,条件正常就加焊南桥,没好久换南桥!!!

网友:
供电查没有呢

网友:
先看有没有5V供电啊,再看从南桥出来4根信号线

网友:
就那么几根线,测下供电,数据地址线打下阻值,再有就是BIOS

网友:
南桥问题,我今天刚修到一台。

网友:
同时不认,桥概率高点

网友:
查工作条件,实在都正常就是南桥不好引起的!

网友:
两个都不能用 基本是南桥了 把硬盘光驱周边电路查查 不行干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量下条件  这样基本桥挂哪  看下sata 模块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供电 后信号 再上杀猪台

网友:
先查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两个不能用桥的可能性大点!! 还是先查下SATA电路!!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先BIOS,后南桥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进水断线了

网友:
sata5V供电  不然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