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250G硬盘W503这个蕊片烧 怎么办

楼主(2015-03-03):
(图片)

网友:
在买个w503管子

网友:
上某宝淘块板子回来拆上面的芯片或焊下坏板FLASHI换到好板上

网友A:
用这个行吗,,,是不是八个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行吗,,,是不是八个脚就行了

楼主你太幽默了,要找同型号的

网友:
楼主要学习电子基础啊

网友:
replace from another boa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行吗,,,是不是八个脚就行了

你想得美,八个脚的多了去,再说了你这个是电源板上的八脚直插,个头都不同,就算个头一样也不行,还有型号,按照三楼说的去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行吗,,,是不是八个脚就行了

换元件不是看引脚的,要要看型号。看到楼主的图片下我一跳,学一下电路基础吧。

网友:
是个MOS管,找个一样的换上就行,建议换电路板,而不是换芯片。

网友:
是个MOS管,找个一样的换上就行,建议换电路板,而不是换芯片

网友:
楼主发错图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是个人都要戳起 戳起 电路。

网友:
找個同型號的舊板,換就行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烧这个芯片的话通常都是主驱动芯片烧掉的但是并非单纯烧这两个的问题因为我之前试过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
MOS 烧了,电机驱动芯片估计也差不多了挂了,最好还是换板来的稳妥,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的话,这盘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