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116页

楼主(2015-03-03):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116页,5.3.2 Intel单桥主板总线供电分析 这节中.......................到第三行书中写道:“开关电源降压方式产生。由UP6103芯片控制产生CPUVTT总线供电的电路如图5-8所示。”,书中所说的电路图在117页,电路图中怎么也找不到UP6103这个芯片,而只有UP6109芯片,不知这里算不算错处。请看官点评!

网友:
    有点错误很正常,最主要是我们能看明白

网友:
可能是有点错误吧,  UP6103   一般是产生内存,桥,总线供电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UP6103

网友:
不是说纠错能加分吗,怎么一分都没有啊!

网友:
这书不错,,这个可能是有错,你可以反映到管理员那里去嘛

网友(2015-04-02):
主板版块有专门纠错贴子,请到里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