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监视器的电源板 新的旧的都行 急

楼主(2015-03-03):
电源板是18V 12V 双路输出  我改模块后 不知道为啥不好用  电压正常  接上去也不好用,从好机器拆下来试了 后级是好的!愁死我了

万能的某宝 也没找到这样的板子  谁有速度啊  扣扣  182223464

网友:
会不会是功力不够,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来模块还不是万能的,我猜也是功率不够

网友:
一个电源不行可以用2个电源试试,18v和12v分开。12v单独一个电源,18v一个电源,监视器的功率应该不是很大,只是有的地方24小时开的,对质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A:
12V比较容易找吧,18V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比较容易找吧,18V就不容易……

18V用19V的笔记本适配器

网友:
双路改成全用19V适配器了 可以

网友:
原板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