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三星RC530 8显存 原机备份 BA41-0184A

楼主(2015-03-03):
原机备份,

  注意这台电脑 有两个内存, 下面的是 4G 的, 上面的那个是 2 G 的, 不能放反,会导致 1.21a 电流不亮

B41-01684A BIOS.zip

网友A:
大人     你发错版块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人     你发错版块了哟

      额帮我移动一下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 need password open zip ?

the bios is for pch 4mb

网友:
Do you have QQ?  Tell me p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bios is for pch 4mb

人家问你的是:需要密码来打开这压缩包吗?

网友:
哦,我还没看到后面,你在后面回答了,sorry,你本来就没有加密,他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所以打不开,告诉他用好压吧

网友D(2015-04-10):
有图纸或点位吗?我现有台插不插内存都是0.5 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或点位吗?我现有台插不插内存都是0.5 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吗?等。。。

换 U , 总线 , 时钟,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