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块屏能通用吗?

楼主(2015-03-03):
请问这3块屏能通用吗?接口都一样,都是140的屏。会有不会有供电脚位的不同或者电压的不同呢?

补充内容 (2015-3-8 17:19):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不是屏线的问题;我买的屏线到了,换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A:
通用的,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可以代换

刚刚拆屏线的时候,可能是用力大了点,拔下屏线后,再插回去,屏就暗屏了,外接OK,换个屏就白屏,再换一个,还是白屏,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拆屏线的时候,可能是用力大了点,拔下屏线后,再插回去,屏就暗屏了,外接OK,换个屏就白屏,再换一 ...

屏供电3.3V没到位,背光已经开启成功

网友D:
借口一样一般同意

网友E:
通用的,可能是你接口搞出问题了

网友F:
测测屏电路上的保险!

网友G:
换根屏线不就知道了

网友H:
是不是拆屏线的时候电池没有拿掉

网友I:
九成是屏线接不好了,换一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3.3V没到位,背光已经开启成功

那我这应该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口一样一般同意

不会有供电脚位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九成是屏线接不好了,换一根试试。

那为什么有暗屏有白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根屏线不就知道了

问题是手上没有这屏线啊。再说这屏线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测屏电路上的保险!

嗯,我看下,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暗屏个白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的,可能是你接口搞出问题了

接口我看了下,没有短接或者断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拆屏线的时候电池没有拿掉

不是,我是用可调电源的,断电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刚刚拆屏线的时候,可能是用力大了点,拔下屏线后,再插回去,屏就暗屏了,外接OK,换个屏就白屏,再换一 ...

通用的
白屏量一下 屏接口左边的供电3.3v过来没有

网友K:
屏线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L:
140标准接口屏 应该通用

网友:
普通ied 接口啊    没问题

网友:
看来小伙子新手啊  ,拔插屏都要把电池断开的。不然很容易导致暗屏。你这个看看主板上的屏街口供电。

网友:
可以用的  看接口定义一样就能用

网友:
量下屏线是否断线了,屏的接口一样基本通用,拆屏的时候一定要拆电池,容易烧EC,如果没带电拆屏,多数屏线问题

网友:
你换屏的时候拔掉电池没  断电没

网友:
可以换 高分屏换不了

网友:
只要都是普通屏就可以

网友:
上电试下呗

网友:
可以通用的哦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可能弄松了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通用的
白屏量一下 屏接口左边的供电3.3v过来没有

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线问题,换一个试试

看来我只能破费买个屏线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140标准接口屏 应该通用

是所有140标屏都可以通用吗?

网友M:
有结果了吗?能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M:
白屏说明屏的背光系统工作正常而成像系统没有正常工作,故障部位可能在:主板上的LVDS芯片(显卡),屏线,屏供电3.3V或屏的成像系统本身损坏(屏芯片)

网友:
通用的 确实屏线问题

网友:
通用,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通用 白屏查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结果了吗?能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呵呵,我已经订了一屏线,到时候在在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白屏说明屏的背光系统工作正常而成像系统没有正常工作,故障部位可能在:主板上的LVDS芯片(显卡),屏线,屏供 ...

昨天拆了屏线,捣鼓了下,然后,没有白屏,全是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