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7G-3 海尔

楼主(2015-03-03):
本来这本子是好的,没有问题,手里有块屏想试试是不是好的,于是就把这本子上的屏拆下来,拆的时候力度有点大,把粘在屏上的屏线往下拽时,把屏线头上的包裹线的纸给拽开了,然后试试下屏,发现原本的屏,开机暗屏。然后就换上另一块好的屏,白屏了,换了2块好的屏,还是白屏。原装的屏暗屏。是不是我的屏线被我拽坏了?外接 是OK的。屏线上也没有看到线有断的呀。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那估计是你太用力了把屏线给拆坏了,

网友:
dada打打阻值

网友B:
得检查屏线和插座了。

网友C:
如果方便测量,测量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屏线哪真的拽断了,拔屏线接头时不能拽线,应该捏着插头处,或辅以工具轻轻的拔下,这个地方太脆弱和敏感了,另外,注意应该关机再换插屏线,以免有意外情况,还要注意防静电。维修不易,且秀且珍惜

网友C:
昨天刚在本论坛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带电拔插屏线,并且轻摇试下效果,结果原本应该轻松赚钱的,却赔了人家一个屏,所以应该关机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你太用力了把屏线给拆坏了,

不会吧,这不会吧,就怕这个了,这屏线蛮贵的

网友D:
怎么打?量线两端是否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检查屏线和插座了。

屏,我都换了两块了!应该可以排除屏接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测量,测量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屏线哪真的拽断了,拔屏线接头时不能拽线,应该捏着插头处,或辅以 ...

当时有点胶,粘住了,所以大力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在本论坛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带电拔插屏线,并且轻摇试下效果,结果原本应该轻松赚钱的,却赔了人家 ...

这也是悲剧啊,我倒是没有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打?量线两端是否导通吗?

是的,另外有时屏码片程序不对也不会正常显示。

网友E:
我看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还是屏线问题!!!

我郁闷啊,一不小心大了点力度

网友F:
是不是排线有断线的?

网友:
应该屏线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排线有断线的?

今天量了下,4叫和7脚步通了,不知道是不是断了

网友:
嗯,已经买了一个屏线,过两天到,到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量了下,4叫和7脚步通了,不知道是不是断了

7脚是总线,怪不得内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