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暗屏 难开机

楼主(2015-03-04):
我是这个情况 A1278 进水后 第三天我拿洗板液 洗板 之后发现 暗屏 现在的问题是 充电问题 充电一直亮绿灯 多试几次才能开机 但是过几分钟又灭了 电显一格闪烁 求救啊
暗屏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

网友:
机器进水,楼主还是换板吧

网友:
看来是多个问题了,一样样解决呀

网友:
我也遇到a1278,有待机3.3v 触发不了,如果没有键盘,用万用表二极档划了也不开机,

网友:
同楼上的一样,我也有一台有3.3v,电流在0.08到0.025一直反复跳变,不开机,其他的,电压信号只有cpu没有出来外,3.3v和线性3.42一直不跳变外,其他电压信号都有是随电流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