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1不复位

楼主(2015-03-04):
它是二代的内存槽子。上二代CPU的时候不复位,上三代CPU的时候能跑码,但不跑不过内存,尝试不同的三代CPU,不是D3,就是D5。

网友:
楼主还是按时序来吧

网友:
内存是2代的么??如果是的。。怎么会上U没复位呢。。。三代U能跑呢??

网友:
这主板本来就应该支持AM2+得U,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估计AMD得桥爱坏

网友:
今天做了下它的集桥,二代的也可以用了,但还是跑不过内存的代码。这是通病吗,有谁也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下内存槽119.120.238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修的小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