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很少出故障的电源出故障了 (台达CAA-550CT A) 无输出

楼主(2015-03-04):
    台达的电源一向是口碑比较好的,今天遇到一款台达电源故障,型号是台达CAA-550CT A,刚买没3个月,很新的。
    故障现象是没有输出,将绿线和地线短接后加电,风扇只转1秒左右,然后停转。估计是内部保护了,但找不到图纸和相关资料,各位同仁有见过的吗?
    在百度上查询,就没有发现有关这款电源故障的文章。
    着急啊!!!

网友:
电源版本:02F C.C.:C00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才买3个月,最好是拿去保修。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电脑不能开机。这个电源是从大城市买的,现在拿到小地方来使用,保修比较麻烦。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长途运输的振动引起的电路某个地方虚焊。

网友:
待不了机。

网友:
电源的结构都差不多,元件也不多,拆开测下元件吧。

网友:
还是保修吧,除非你自己有把握修好,要不折腾的钱早够保修的运费了

网友:
我已经给拆开看过一次了,不知道还给不给保修。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或是主输出有短路,所以1秒后保护停转。

网友:
我准备和这个电源死磕到底,保护后已经没有输出了。

网友:
台达电源线路复杂,没原理图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