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笔记本 开机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5-03-04):
客户机 屏换了  排线也换了  独立显卡也换了  屏接口也加焊了   有高手遇到过吗   是BIOS问题吗   电池没有了 不能在线刷了  都怎么解决各位大神啊

网友A:
屏是好的吗?这个屏外接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是好的吗?这个屏外接显示吗?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  屏也换新的了  还是一样  屏排线 没有断线

网友B:
DELL 的屏有的要刷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的屏有的要刷码片。。。

不好意思 是联想笔记本

网友A:
看看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供电部分

现在外接显示器正常一切正常  板子上的独立显卡 已经焊下来了 直接连本屏也不显示 屏可以亮  不显图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外接显示器正常一切正常  板子上的独立显卡 已经焊下来了 直接连本屏也不显示 屏可以亮  不显图像

哈哈,这么说,是主机外接显示器好用,显示器外接别的主机也好用,就是他俩在一起就废了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么说,是主机外接显示器好用,显示器外接别的主机也好用,就是他俩在一起就废了是不是呢?

也可以这么说  现在可以排除屏的问题  屏已经换过了  主要是班子的问题

网友:
这么深奥的问题,,坐等大神回复!!我遇到过的都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查屏的供电情况

网友C:
哦  谢谢 回复 我试试 有可能是BIOS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谢谢 回复 我试试 有可能是BIOS的是吗

屏电压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