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触发瞬间断电

楼主(2015-03-04):
接手一块V星的h61m,无pci插槽,最小系统触发就掉电。一开始查各大电压都正常,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突然内存供电没有了,按照图纸,开机瞬间slp_s4正常发出,但是内存芯片7脚en芯片内部不上拉成0.6v。(之前有内存供电的时候也是触发就掉电)求各位专家老师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A:
看看EN信号从哪里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EN信号从哪里来啊!!

En信号是芯片内部上拉0.6v,现在是0.2v,芯片或者周围线路的确不正常,这个原因能否导致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信号是芯片内部上拉0.6v,现在是0.2v,芯片或者周围线路的确不正常,这个原因能否导致触发掉电?

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已解决,上了个真U就不掉电了,这个主板不知道为啥上假负载就立即掉电,上真U没事

网友:
h6板子不上CPU是掉电的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不上真U估计会差电压吧

网友:
谢谢,又知道了。要上真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