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针式打印机,打出来这个样子,看图

楼主(2015-03-04):
一直修激光和喷盒的,针式的没有修过,知道的老师指点下下,

网友:
字车缺油吧

网友:
版主,你确定不啊,机器还在别人单位里面的。我就是没确定所以没抱过来

网友A:
按机型找校准方法,不行就设置为单向打印可以改善这问题。

网友:
楼上回答的是对的,先用软件做个校对,不行的话对字车做个彻底的清洁, 最后加点润滑油

网友:
有用吗?楼主试过吗,

网友:
校准下  在做下清洁字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机型找校准方法,不行就设置为单向打印可以改善这问题。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针式的,做一下竖线对齐。

网友:
这个正常,做下校准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