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260死机

楼主(2015-03-04):
     接到一台联想高端上网本 能正常开机 总的来说进桌面10秒左右就死机 目测 内存槽有焊接过的痕迹 测试硬盘无坏道 奇怪的是进PE怎样都不死机 大家议论一哈呢???

网友:
这机子还被上一家 搞过

网友:
看看散热情况正常不?

网友:
好像是cpu的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先排除bios 系统  u160的  bios容易坏

网友:
cpu   用你自己的硬盘做系统试下 不行的话拆机看cpu是板载的还是可拆装的  拆装的基本就是cpu的问题 能亮机

网友:
PE能进去的话就要考虑外设了

网友:
CPU 换一哈, BIOS 清 一哈, 系统从新搞哈,

网友:
BIOS 动过吗

网友:
独立的吗,把独立驱动删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
应该是外设吧?

网友:
换硬盘做个系统,把外设拿掉裸版垫一下试试,cpu换换试试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因为PE是不需要显卡驱动哦

网友:
先换硬盘排除硬盘问题  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