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的变压器

楼主(2015-03-04):
新手不知道各个引脚的定义 大家帮我看看 或者帮我标注一下 现在这个电源板没有5v 12v 但是有300V 还有什么叫前级电路 后级电路啊?

网友:
找资料学习吧,现在这情况给你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A:
300V是经市电整流波出来的直流高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是经市电整流波出来的直流高压电

12v 5v直流电 要在高频变压器后面找

网友:
建议楼主找几本理论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 电源维修教程一看就会!!

网友:
一般变压器坏得很少,不懂还是不要自己搞的好,毕竟高压有危险

网友:
多找几本关于电源方面的书看一下,打好基础,再动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开关管没短路,开关变压器很少坏。看看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
300V的这边是前级电路,5V,15V这边是后级电路

网友:
你最好拍个全图给大家看看,开关变压器坏掉的可能性不大,在液晶显示器里面12V的功耗比较大,12V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坏的可能行比较大,你先把12V整流二极管拿掉,看看5V有没有输出?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上面的标的电压, 就知道了撒,最大的电容是400v的,那边有300v电压。跟交流电通的,注意一点,另一边就是5v,12v的了,线路板上看是两边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