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A8260大短路

楼主(2015-03-04):
拆了各大供电上管D极的19V电容,找到桥供电一个电容短路了,更换了,上电OK了,用十分钟,不含拆机时间

bios

网友A:
LZ用烧鸡呢还是直接拆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用烧鸡呢还是直接拆除呢

我想用烧机的,但我的可调电源不给力,一接上板就保护了,调了5V,0。5A也保护,看了一下板,测了几大电感的上管对地都是短路的,不过只有几个地方,测了场管都没坏的,那就开拆上管电容了,拆了几个就不短路了

网友B:
用手 直接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 直接摸出来的

烧不了机,拆下那个电容时看到下面那面有裂痕了,心想应该找到了,果然一测主板就不短路了,维修中发现这板保隔电路好简单,没有2个场管,只有并联两个二极管

网友:
小日本的笔记本 都喜欢坏电容 哈哈

网友:
楼主这是经验分享呀,!

网友:
好久没遇到大短了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10分钟百忙之内还把bios备份了   值得鼓励

网友C:
烧机可能要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可能要快点

这种19V大短,用几V,几A烧,我的可调不好用,会保护的

网友:
看到富士通的机器都烦。

网友:
电容大短路还是比较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