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开机无显

楼主(2015-03-04):
开机五声报警什么问题?

网友:
能说详细一点吗楼主

网友(2017-05-09):
这款机器我修了好多台了成功率相当低。所有BGA都封胶头痛啊。如果是裸板5声报警,集成内存我曾经把所有内存换了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7-5-9 18:02):
这机器大逻辑真是维修高难度

网友(2017-06-08):
修到一台  开机5声报警,重复两次后 能显示  使用正常   ,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