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G41M-P26 BIOS

楼主(2015-03-04):
求V星G41M-P26  BIOS

网友:
G41M-P26 BIOS,最新版本。绝对OK,放心使用

G41M-P26 BIOS.zip

网友(2015-04-17):
正需要下载来试试

网友A:
下载了 不能用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 不能用 还是不行

可以说下你的主板故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下你的主板故障吗?

正常主板  能跑马亮机  手贱把芯片拆下来备份  然后装回去  乱跑马 掉电   就来下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主板  能跑马亮机  手贱把芯片拆下来备份  然后装回去  乱跑马 掉电   就来下载了

确定型号跟我这个是一样的?不能用?你自己原先备份的那个刷回去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型号跟我这个是一样的?不能用?你自己原先备份的那个刷回去可以用吗?

型号一样  但版号就不知道了 你没有标识。  原先备份刷回去也不能用了  操蛋  后悔墨迹阿   求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一样  但版号就不知道了 你没有标识。  原先备份刷回去也不能用了  操蛋  后悔墨迹阿   求救

这个我是从官网上下的,一般型号一样都是可以用的,或者你自己去官网下载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是从官网上下的,一般型号一样都是可以用的,或者你自己去官网下载试试看

en  我在论坛、又下了个 现在试试   唉  真心手贱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我在论坛、又下了个 现在试试   唉  真心手贱

要是BIOS的问题的话,多刷几个就好了啦,不用担心 呵呵,或者试下换个芯片看看,你看下你的主板是什么版本的,我给你找找看。我有好多的BIOS,不过保存的方式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我帮人找BIOS也是从官网下,你给我板号,*脏话*记忆给你想想看我手上的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