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不出集显供电 三声报警重启

楼主(2015-03-04):
   N4050 客户自己 带电戳短路了,换了ec 待机ic 和pch正常,最后加电0.3,没有cpu供电和集显电压   换了U内存无果 PROCpwrgd有效 SVID有数据传输  最后换了VT1316 ok  现在加电0.6 U供电正常 无集显电压 并且加电十来秒 三声报警 然后重启 依旧。大家有什么好思路 或者碰到过 请教小弟;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引起的报警?

网友:
我的也是那样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办,求思路,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A:
今天也入手一台这机子,问题多变,还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入手一台这机子,问题多变,还在处理

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哦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