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a1948a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5-03-04):
求思路
黑屏

网友:
黑屏后用电筒照屏幕还有字符吗

网友:
黑屏看电源指示灯,如果指示灯正常,那就是高压或灯管问题,现在估计灯管问题多些

网友:
拔掉灯管外接灯管试 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论坛有很多个了。 MCU坏。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 了台,你修好了没

网友:
说不清楚,说不了。

网友:
我刚才在网上下了个程序,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不稳保护了

网友:
改一个通用高压测试

网友:
我的修好了,刚开始用R809F在线刷,故障一样,最后重新换了一个25L020刷上程序就好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没有黑个屏

网友:
看看用手电照有没有显示 确定下是不是背光没亮 是的话检查背光 不是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用毛的手电筒照。。。 指示灯一起黑了。 放几分钟通电 又能开机了。。。。!!!

网友:
测灯管 灯管么事再试试高压板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好搞呀 有时候还会花屏呢

网友(2015-04-10):
开关灯一闪一闪 屏幕没显示 准备刷个 试试

网友:
先要确定了电源的好的再说了。

网友:
谁有这个BIOS提供一下

网友:
改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