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诊断卡显示代码55

楼主(2015-03-04):
主板是V星B75a-G43,这几天就突然开不了机了。插上诊断卡显示55,开机过了大概十秒钟会断电然后自动重启,并且一直循环这个情况。大家有知道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么?怎么解决呢?处理器是i5  显卡是HD6850 ,内存是威刚4G*2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放电,不行刷一下BIOS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怎么好修哦

网友:
先换个内存或者CPU,若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内存方面看看

网友:
我看应该是显卡或电源问题多

网友:
是的,先重点查一下显卡方面

网友:
最简单的,放电

网友:
像是哪个总线供电没电压。

网友:
最小化系统检测

网友:
先把内存清洁一下试试,,不行放电试试,,再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我看电源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电源,显卡……

网友:
应该是内存相关的问题。具体可能是 U座及CPU,内存槽及内存的问题。

网友:
之前看错了。      失误       先“板斧“   拔擦一下把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的。只能告诉你的电脑USB坏了。最好找专业人员检修。

网友:
55码   换内存条  内存条短路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条的问题,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挡内存,测下SPD电压有没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拔掉显卡就行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换过u木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过不少,首先你要试试是不是每根内存槽都跑55,如果是的话基本是两个问题。
1.内存供电不正常,我修过的遇到这种问题,内存供电只有0.6V左右。
2.刷BIOS,BIOS资料有问题引起的。
如果不是每一根内存槽都跑55的话,故障就不一样了,楼主就看下CPU座子的针脚吧,如果不是可能就是座子有问题了,因为你的板子是正常使用损坏,应该不会短线。

网友:
晃晃诊断卡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觉得是显卡的事

网友:
没认CPU 主板问题.

网友:
先排除外设吧,55这个代码不好修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机,看还反复重启吗?外设,压桥。

网友:
再买一套一个个换来看看

网友:
上面大家给你说了那些问题你都试了吗  可以解决问题不?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哪的事???

网友A(2021-11-24):
今天遇到跑55换内存依旧 换主板依旧 换CPU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