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开年我也啃苹果了但是修亮了风扇狂转,以前没啃过苹果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

楼主(2015-03-04):
开年换了公司,修的第一个机器就是苹果,心里不停的骚动啊。。。。。。。同时也不知道修的好不,二话不说拆机脱光了看,
  机器是10年的电源灯不亮,拆开后电池起包了,以为这样就秒杀了,结果是可以通电有开机声,但是屏不亮。。。。。拿下板子一看一个芯片被取了,二修机。。。。。。取了不少东西,我就找点位补啊,最恨的是上家还把芯片线用刀划了,我只有补了,,,,补好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等一会风扇狂转,现在BIOS刷了N个不行,求高手指点。风扇口1脚5V  2 3脚1。几V 现在想搞EC但是又不想乱搞

网友A:
机器没上电池不知道是不是没上电池原因

网友B:
是不是原BIOS 被动过哦

网友:
淡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上电池不知道是不是没上电池原因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你的苹果机子板号是多少?补件后屏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你的苹果机子板号是多少?补件后屏能亮吗?

820-2796-A 补件后机器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BIOS 被动过哦

是动过,但是我从迅维上下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你的苹果机子板号是多少?补件后屏能亮吗?

苹果有部分机型是要带电池才能触发开机的。散热部分处理好后,风扇还是狂转,应该考虑EC的问题了,苹果的EC是带程序的,要找同型号的料板EC换上才行哦。最好先检查外围,温度控制电路是否正常,这个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有部分机型是要带电池才能触发开机的。散热部分处理好后,风扇还是狂转,应该考虑EC的问题了,苹果的 ...

我是想干EC但是我们这公司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所以条件有限啊

网友C:
二修机维修要麻烦的多,上家喜欢动手脚,人为故障多,你要耐心维修。按时序维修是可以维修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修机维修要麻烦的多,上家喜欢动手脚,人为故障多,你要耐心维修。按时序维修是可以维修好的。

电源板上还取了东西,没料就没上了,反正可以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你的苹果机子板号是多少?补件后屏能亮吗?

问你个问题:你维修的这个机子3 ,5V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温控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还取了东西,没料就没上了,反正可以开机

在国内维修苹果机子的数量不是很多,备件也就很少准备。我手上现在有二块820-3115-B的板子(12年的产品),屏升压电路芯片采用了新的芯片,要植株才行,麻烦多了。不知道芯片是否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国内维修苹果机子的数量不是很多,备件也就很少准备。我手上现在有二块820-3115-B的板子(12年的产品) ...

淘宝上买5个回来慢慢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你个问题:你维修的这个机子3 ,5V对地阻值是多少?

3V对地356 5V对地260样子

网友:
这个不好搞的,风扇二根线直接进EC了

网友:
修笔记本这么久了,还不会修苹果呢

网友:
别个修过的,订个料板试试了,不好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对地356 5V对地260样子

3,5V供电芯片型号是多少?(你的这个型号板子我还没有维修过)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修过。

网友D:
这么狠的上家,修好后果断 和客户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狠的上家,修好后果断 和客户聊聊~~

不聊了,聊的话他不修了要去找上家就没钱挣了

网友:
苹果维修是那么的让人眼馋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的

网友:
苹果机器没修过。。。。。。。。

网友:
苹果笔记本温控电路异常会导致风扇狂转。你仔细检查下温控电路相关原器件。

网友:
同行刮焊盘这招够够狠心啊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换了io。风扇狂转,换了3个都一样,最后这样交差了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在温控电路上面?

网友:
做过故障的机器     不好修啊    楼主坚强点

网友E:
苹果的,有些没装硬盘,或者停在选择引导界面风扇就会乱转。进系统就好了。还有风扇的转速是受ec控制的,ec内置程序。开机的时候有快捷键重置ec程序。

网友:
EC不要随便搞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有些没装硬盘,或者停在选择引导界面风扇就会乱转。进系统就好了。还有风扇的转速是受ec控制的,ec ...

EC我已经重置了但是还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C我已经重置了但是还是一样的

进系统看看   我记得我有几次碰到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拔过电池  修完主板前两次开机的时候风扇就狂赚   进系统一会自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系统看看   我记得我有几次碰到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是拔过电池  修完主板前两次开机的时候风扇就狂赚    ...

我的正好相反,,,,,,刚开始没声音,后面越来越大

网友:
二修机维修要麻烦的多,上家喜欢动手脚,人为故障多,你要耐心维修。按时序维修是可以维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