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0开机电流0.23

楼主(2015-03-04):
谁知道啥问题?急等中

post_deleted

网友:
说清楚点吧   这样怎么说啊

网友:
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没CPU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出3V5V后继

网友:
供电不全,拆机测测是哪个没出来,然后修

网友:
看看哪个供电没有啊

网友:
CPU 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一个电感一个电感测 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就修哪个

网友:
待机正常吗? 是直接待机就是0.23 还是什么 直接待机0.23  待机偏高 待机电压有电路 待机不高 应该是后继电压有没有出来的

网友:
有发热的地方,仔细摸摸

网友:
电压亮了吗,测试了什么状态?

网友:
起码给点测试数据才好判断

网友:
我有台0.5a的 准备干桥了

网友:
测一下什么电压没有,这个明显有待机,后果的供电没出来,内存桥总线

网友:
分组供电有无都出来  再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