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0 LA8131P REV1.0半小时掉电,开机两次才显解决办法

楼主(2015-03-04):
lenovo E430  LA8131P REV1.0  半小时掉电,开机两次才显解决办法:

拆掉u6  bios芯片     ,u5 bios芯片刷上以下bios装回ok。

网友A:
想知道楼主是经验判断的,还是这款的通病,刷BIOS

网友:
上次有个就没搞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楼主是经验判断的,还是这款的通病,刷BIOS

这机子是有这两种通病的,有的人说刷两个bios好,我也试了很多,下了很多bios,可怜我的分啊。要么就是开两次才亮的,要么就是每次开都亮,但半小时掉电。   最好得出此解决办法,    每次开都亮,也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有这两种通病的,有的人说刷两个bios好,我也试了很多,下了很多bios,可怜我的分啊。要么就是开 ...

论坛现在是很BIOS都坏了,而且型号都搞错,下载分就奖励你10分吧

网友:
通病机BIOS

网友C:
不行!!这个我试了,会掉电!!亮机没有多久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程序!

网友:
这个  不知道LZ是怎么实践出来的   竟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这个我试了,会掉电!!亮机没有多久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提供的BIOS程序不可能完全支持!应该是因机而异吧!

网友:
妹子是不是真的啊?这种维修也太疯狂了点吧!少装个BIOS芯片也能正常使用吗?难到仁宝厂里的工程师都是白痴吗?省一个BIOS芯片可是好几块钱的成本呢,量那么大.可了不得省好多钱呢!

网友:
这真直接,收藏下,用时下,谢谢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如果不行的话把南桥换成77的桥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做法有待推敲

网友:
先收藏起来,  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BIOS,我这里今天也接到了一台开机要开两次才能够开机的,正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