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CPU座中间的EC电容换后风扇不转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03-04):
三星R467CPU座中间的EC电容换了330uf的2.5v电容,一共焊接了6个电容,本以为大工告成了,谁想我把主板放进去,安装好硬盘和内存准备开机,开机后后风扇不转屏幕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求助解决,这是我上次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825-1-1.html

网友:
哪位大神帮助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感谢兄弟,图盘误导啊!!

网友B:
还是没焊好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焊好的问题吧

应该是焊好了的,请问一下我还是不确定,有标记的那端是正极还是负极,免得拆下来了又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焊好了的,请问一下我还是不确定,有标记的那端是正极还是负极,免得拆下来了又要焊?

你拿一个料版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的  要注意哦!!!!还会烧东西

网友E:
估计CPU供电都没出来

网友F:
会不会电容地下有个眼睛一般的过线孔也被一起焊接上了

网友G:
机器什么故障啊,确定是大电容故障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碰掉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正负极焊好就行了。

我刚把它换过来了,再次试机还是一样的问题,风扇不转,屏幕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什么故障啊,确定是大电容故障了吗,

以前是断电,上次拿到修电视的修理工那里检测说ec电容没坏,我网上买了330uf的换掉了EC电容,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电容地下有个眼睛一般的过线孔也被一起焊接上了

那岂不是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CPU供电都没出来

那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要注意哦!!!!还会烧东西

正反都调换焊了,没出现烧机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焊好了的,请问一下我还是不确定,有标记的那端是正极还是负极,免得拆下来了又要焊?

有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H:
四个就够了。。。。。。。。

网友I:
你确定中间是地吗?   三星的中间有些是总线   那两根地线才是地   所以别刮中间

网友J:
焊反了吧,,,,,,,,,,

网友:
不带这么整的

网友:
先确定焊盘的正负级在焊电容

网友:
里面没有盖上高温胶带啊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电容地下有个眼睛一般的过线孔也被一起焊接上了

网友:
电容反了。有标记的正极

网友K:
这个机器的电容好像是斜着放的吧

网友:
你不会是把座子给焊虚了吧,看电流把,是否跑马了

网友:
换这个种大电容,最下边那层最好是不要去掉,留在焊盘上,那样换起来也不会现连锡,把过眼焊坏,而且很美观!

网友:
楼主,不确定故障之前,不要轻易动烙铁,热风枪
另外有一种另类一点的方法,换换思路,也算是个小发明,你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9292-13-1.html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没有能力修就不要自己动手修,这就是自己动手修的下场,,你就是找家店修好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的电容好像是斜着放的吧

我看别人也是这样放的,我把中间加号正极部分刮了一条铜皮直接焊上去的,确定没有焊反,昨天有人回复说四个就够了,我拆掉两个还是一样,cpu风扇转,显示屏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四个就够了。。。。。。。。

我拆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风扇不转说明没上电啊,没电流表看下触发电流多少吗。这样才好判断问题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中间是地吗?   三星的中间有些是总线   那两根地线才是地   所以别刮中间

原本是这样的 但是我把中间的刮了焊了怎么办?我用万用表测试过,中间的和里面的两条线是相通的 今天拆了两个还是一样的故障,cpu风扇不转和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焊反了吧,,,,,,,,,,

最先焊反了,第二次纠正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专业的吗?   、?       、?

我是业余的,专业也不至于弄成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电视维修工、、连电视机的都来抢生意、

是以前TCL的同事帮忙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以前TCL的同事帮忙测试的

掉电一般都是那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先焊反了,第二次纠正过来了

焊反了没爆吗?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呀,不要动不动就去搞NEC哟

网友:
把你焊上去的电容全拿掉,把焊盘清理干净后,拍个图发上来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N:
接反会是什么情况还真不知道-,-

网友O:
你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样拆下大电容的,如果用风枪吹的话有可能把主板烤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样拆下大电容的,如果用风枪吹的话有可能把主板烤坏了

是用风枪吹的,吹下来版面毫发无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接反会是什么情况还真不知道-,-

反正我接反是没情况

网友:
哎!找个维修店弄嘛!你这样下去专门搞维修的都没饭吃了!而且你这问题不一定就是 电容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拆的过程中把CPU座弄虚了

网友:
我一般都只上四个。。。 LZ可以取下来再上试试。。

网友:
首先楼主电容焊反了,第二楼主注意去大电容的时候也没有把CPU坐弄虚焊了呢,第三你焊的电容底线焊好了吗

网友:
中间没接地吧

网友:
自找的啊 怪不得我们现在行情越来越不好了

网友:
这种NEC大电容  东芝  三星  惠普   宏基上都见过

网友:
又是  NEC   醉了

网友:
大兄弟,说电流吧,不然不太好判断

网友:
没焊好,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焊反了就炸了问题模糊

网友:
还是电容没焊好啊。找个正规维修店搞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