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0i 开机屏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5-03-04):
联想 B320i 开机屏闪一下就黑,然后就没反应,显卡换了,BIOS刷了都不行,有没有人修过是哪的问题???????????急~~~~~~~~~
显卡

网友:
你就还没怀疑过屏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屏供电什么的 就干显卡啊

网友:
测下屏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幕问题呢

网友:
或者屏幕线

网友:
多换换试试啦

网友:
黑屏高压油问题没有啊!

网友:
里面还有影像吗 看是不是只是 背光灭了

网友:
屏有没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背光开启信号不正常吧,有的机器暗屏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

网友:
看下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主描述的过于快了 一体机只要屏幕高压供电都正常 好像都是要闪一下的 只是正常的时候闪一下就接上主板信号 就亮了 现在主板不良 所以只能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学习了 很 好 的

网友:
换电视板吧。请叫我雷锋

网友:
有短路吧,仔细看看

网友:
黑屏了就量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也有一个B320I联想一体机屏一闪就灭,不知有哪位师傅修好过没有?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测屏是不是好的, 然后再查找一排线之类的,才能最后来确定是主板还是显卡的问题